主板电源芯片好坏测试的快速方法

楼主(2007-09-12):
主板电源芯片好坏测试的快速方法

给大家讲一讲主板电源芯片好坏测试的快速方法
一般现在主板坏电源心片的可能性很大,电源芯片坏了,CPU一般无温度,这时你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电感与地的通断,如果万用表叫一声阻值上长的话,电源心片就是好的,如果电感对地短路,主板电源部分绝对有问题,先把主板上有几个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取下来,如果电感还是短路,则主板电源心片绝对坏了!还有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坏了的话,三极管旁边的电容一般也就坏了(主板电容好坏的检测那就太简单,只用看就行了,电容坏了,绝对电容的正中间绝对会冒起一小部分)。
怎么样,够简单吧!哦,还有一点,换了主板电源部分的零件,上CPU之前一定先测测电感上的电压在1.5V-2.0V之间才能上CPU!!!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笔记本相关技术吧,朋友发错地方了

网友:
呵呵,楼主可能是心太急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没事,没事,也是好东西,大家可以分享的,谢谢

网友:
发错地方没关系的,斑竹移动一下就行了,这真是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中 :D :D

夜雨十三天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2007-11-15):
只要是好东西就行.分享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
没看到楼上吗还灌水

liu13403327758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只要是好帖,到哪都是好帖!

网友: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还有什么好经验的介绍介绍了

网友:
非常感谢,这都是经验之谈呀,少了很多弯路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这都是经验之谈呀,少了很多弯路................

网友:
写的很好啊   不错的   大家一起学习   分享啊

网友:
LZ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对呢,什么都是绝对,我看未必吧,最简单的就是电容坏了,一定是顶上的正中间绝对会冒起一小部分,难道就没有人看到过底部坏的电容吗?还有就是表面都没有坏而是电容失效的吗?

任何东西都没有绝对的,不要说得太死,大多数这样的话可以说,绝对的话怕说得太大了吧!

个人意见哈。。。。。

网友(2007-12-27):
灌水大军。。。。。。。。。。。
长见识了,谢谢了。。

网友:
只要是好帖,到哪都是好帖!!非常感谢,这都是经验之谈呀,少了很多弯路!!!谢谢分享 !!!

网友:
对我 们新手 太有用了, 谢谢.以后要常来啊.

网友:
楼主这是个不错的经验,谢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D 谢谢分享 不错的经验.

网友(2008-04-03):
真的很好,朋友,友们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