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板精点一例

楼主(2007-09-12):
(1)775I65G华擎板,此板I/O为W83627-A,INTEL芯片组,此桥为82865G,南桥为82801EB。
(2)故障现象:上内存插数码卡时OK,当插IDE硬盘时便档机,数码卡停在78.
(3)故障分析:从数码卡跑动来看跑到78还差一下便 到85跑完,根据以往的经验,应是南桥间题。查IDE对地阻值正常,复位正常,IDE上供电电平正常,南桥供电与时钟也正常,认为南桥坏,吹南桥后没有好,便看此桥,取下散热片,发现北桥芯片一角有稍稍磨损,杯疑北桥造成的形响吹后OK。

网友:
有磨损,吹后OK是什么意思?
有磨损吹了就能好的了吗?

网友A:
华擎板775I65G跑13

有个问题问个位: 跑13数码卡检测到哪里?我修过很多跑13的板子,有北桥供电问题,有南桥部分问题,还有声卡部分问题造成的。
有一片775I65G的板子,跑13.检测南北桥时钟电压正常,但当量阻值时发现时钟供到南桥有一组时钟14.318值大,跟线发现主板孔不通,用针攒通接入一根细线走线经过孔再走正面进南桥,量值正常,上CPU后一切正常。

网友:
是呀,北桥的核心磨损了。

网友:
还有华擎4CORE DUAL-VSTA的板子,是大板,北桥核心有90%磨损,影响不开机和不读内存。是散热片的设计不好导制的。

网友:
吹吹就能好?
还是吹下来换了个?

网友:
很想请教各位高手数码卡的跑动到底能说明它检测到了哪里?
下面是我的个人见解:00或FF—D3说明CPU跑完
                               DE—D5—D6—20内存跑完
                               2R是检测到显卡。
                               37—38—75—78—85是南桥部分。
能否请教一下对不对,我用的是两位数的数码卡。

网友:
当然是吹下来换个,磨损就是物理性损坏。

网友:
出现好多怪代码时,实在没办法时,可以再次仔细查看主板特别是南北桥周围有没有缺少小零件,修好几率还蛮高滴捏.

网友:
楼主真牛哟,换南北桥就跟俺换场管一样哟,另我跑13应该是正常可以亮的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问个位: 跑13数码卡检测到哪里?我修过很多跑13的板子,有北桥供电问题,有南桥部分问题,还有声卡部分问题造成的。
有一片775I65G的板子,跑13.检测南北桥时钟电压正常,但当量阻值时发现时钟供到南 ...

能讲解一下怎么钻的孔吗?

网友:
用针钻的,有点粗鲁,但还是可以的。

网友:
跑13后跑20内存才跑完,然后跑2R,读了显卡后才能点亮。

网友:
也不是换桥像换MOS管样,一些电压点都量完,主板其它地方都排除才打的桥。点都量完了。

网友:
不怎么理解LZ的思路
能讲清楚点嘛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想问一下是怎么吹的  是用风枪搞下的吗    俺也想学学

网友:
很费解,不知LZ是用什么"吹"的呀

网友:
呵呵,绝对不是用"嘴",不过LZ观察力和思维能力相当厉害!佩服.

网友:
听你们说来换南北桥好象和吹MOS管似的

网友:
吹北桥时,温度应该控制在多少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