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口短路

楼主(2007-09-12):
请问电源接口紫色线短路是哪一部份?对了!紫色电源线是-11V 的

网友:
好象是紫5V吧哪来的11V啊
你先到新手区去看看短路的维修

网友: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5V 的!!可是5V的是哪里短路了呢??

网友:
紫5V短路一般是待机电压这一块了,跑跑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