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7070DFE不稳定

楼主(2007-09-12):
客户拿来说是暑假放了一段时间来,就不能进系统了,重做系统后也不行,拔掉键盘有时能进系统正常,有时就不行,换硬盘,换内存都不行,我折腾了好长时间没有解决,请大家指导!

网友:
呵呵,所以说嘛,电脑还是要经常用的!!!!!!!!

网友:
LZ 请注意你的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这样没有办法给你帮助..
进不了系统的情况下是到了哪个界面停下来,是在LOGO画面,还是XP流动条界面.有无报错信息.

网友:
是这样的有时是过了自检屏左上角有一个光标闪动 一直就这样。有时过了XP流动条界面就不动了,没有什么报错信息

网友(2007-10-26):
我这台联想昭阳K70 也是这样 过了自检屏左上角有一个光标闪动 一直就这样 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
LZ 你搞好了 告诉我一声好吗

网友:
bios里面设置过了吗?

网友:
我觉得这种情况与CPU散热或内存质量等因素有关,是否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下。

网友:
这今天就是要做北桥了,也是联想昭阳K70的,在进LOGO时候发虚有闪烁的现象,在有系统进度条时候,运行到第三次的时候,就死机,要么就自动重新起动,也许这是此机型的通病,如果治不好,就只有换板了,听同行说是此机的通病,几乎算是绝症了,呵呵

网友:
是不是哟,我手里也有一块这样的,老是重启,晕死

网友:
:P

方维 -5 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