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不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13):
看到淘宝上有CPU卖,说什么核心不好,这是什么意思啊,CPU坏的话一般就是点不亮,难道还有其它,有测试核心的软件吗
[
]
cpu
点不亮

网友:
怎么没人回啊,急啊!!

网友:
我见过cpu坏,无法保存bios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都是些P3系列的

网友:
多见与amd的cpu..具体就是有些软件跑不了。。换cpu就可以跑。。说不清楚原应。。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像这种情况INTEL的见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