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挡C1

楼主(2007-09-13):
一网吧主板,新的.型号是GA-8IPE1000-G.CPU是P4-3.0,800M前端总线,开机挡C1,上打阻卡,开机测工作电压,2.6V,负载电压1.3V,A/D线对地阻值,正常,时钟,我用频率计测,有133M时钟,后又剧BIOS,故障一样,挡C1,检修到此以无后续检修思路,请高手指教......
cpu

网友:
按压,清洗NB,另外上SPK,听下是否为真挡内存

网友:
SPK是什么,在线等

网友:
清洗NB,怎么清洗,用什么请洗

网友:
想了解一下: 該機是否在之前使用正常 , 經過什麼過程后擋c1的呢 ??

网友:
SPK是蜂鳴器﹐叫你听開机后叫的聲音﹐是否為真擋內存

网友:
不知道,我是丛它们那收来的,看着,是全新的

网友:
開機試一下spk聲音, 再下結論

网友:
什么是SPK????????

网友:
就按 00 修了。
什么是SPK???????? 答:喇叭。

网友:
C1过不去表示已经过了CPU了 你刷个BIOS看看 然后上内存看看‘

网友:
可能是北桥挂了 。。。。。

网友:
IO换了看一下
可能北桥空焊

网友:
不插内存有聲音,插内存没有聲音,都是出C1

网友:
另外查一下CS#

网友:
去新手区看内存不过的维修!

网友:
楼主还可以试下吧cup座挑开。。看看是不是有该挑的位置。。我这样搞好过两块。。原理我自己都说不上来。。

网友:
i/o的问题,建议你查一下,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清洗一下,网吧用的很容易进一些杂物或是灰在里面造成短路的.我处理过几块都是这样.个人见解

网友:
我手头一块也是这样,810,有时候开机就是c1,有时候c0,有时候ff,有时候乱码,啥都出,测各处电压觉得都正常,诊断卡reset不亮,run偶尔亮,北桥有些烫手,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