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原因画面不良?

楼主(2007-09-13):
我修显示器多年了,从来没有修到过种现象,显示器顶部发亮,下边发黄,请问有能解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管坏了的可能?
显示器

网友:
顶部发亮,下边发黄
-----------------
消磁?

网友:
更换主机看下.然后检查场信号,最好配图.不然别人不好判断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先把视频预放心片换了再说

网友:
刚才换了一个行部份电容,上部份好了,打电话给客户说了一下,下部份发黄原来是管曾经撞过,我想是管坏了磁化了,修好了上部,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