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屏程序的问题,请各位老指教

楼主(2007-09-13):
各位老师:
我想问一下,我拿到一块屏要配板的话,从哪个地方确定这个屏需要写哪个程序,小弟等回复,谢谢!!!
问题

网友:
要配板第一步当然是要知道这块板是什么牌子的!不想配原状的也行!一百块搞定

网友:
知道屏的型号,驱动板的型号,然后找相对应的写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