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接12V不定时掉电,不接没问题,怎么修?

楼主(2007-09-13):
我有一foxconn主板,南桥型号NH82801GB.  I/O型号IT8712F-S.电压芯片型号IT8266R.故障为:不插12V辅助电压不断电.插12V后主板可以点亮.但是进系统前会断电.(断电时间不定).不挂硬盘同样会断电
我想问一下是12V线路出问题了呢?还是串口处出问题了呢?? 内存.显卡.我都换过了,12V线路也没发现异常故障.串口线路也查过了.不知从何查起了.还望大家指点~!~!~!~!不会是南桥挂职了吧???

网友:
不好意思啊,标题打错字了.望大家谅解啊!~!~1

网友:
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的原因.

网友:
12V辅助电压是CPU供点吧~不插又怎么点亮啊?是CPU供点又问题吧!

网友:
插12V后主板可以点亮
-------------------
这个12V主要是给CPU供电的,看看这部分电路。是否管子有软击穿。

网友:
上12V可以点亮了啊,说明CPU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啊??而且工作了啊???

网友:
你的电源没有问题吧?????

网友:
12V供电的元件有性能不稳定的,点亮后用温度法找到损坏元件更换即可

网友:
上12V可以点亮了啊,说明CPU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啊??而且工作了啊???
-----------------------------
是否管子有软击穿。不懂“软击穿”?就是这些管子稳定性不好。

12V供电的元件有性能不稳定的,点亮后用温度法找到损坏元件更换即可
-------------------------------
不懂吗?开机后用手摸摸,看烫手不?

网友:
有见解的就是不一样,支持

网友:
12V辅助电压是对CPU核心供电的,接上掉电,说明有短路现象,可能的原因有:
1. MOS管软击穿。
2. 电源IC及外围电路有问题。
前题条件是电源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