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问题。。

楼主(2007-09-13):
四色环电阻。。 棕 绿 黑 金 为15欧姆 最后测得为75欧姆...
是不是坏了?
还有。用万用表
二极管
测结果是响,不知道是不是通。表显示.009
还有16欧姆能不能代换15欧姆的?
[
]
问题

网友:
1:15殴的色环电阻。测出来75殴,是有点问题。
2:不行。在电路中用15殴就有他的意义所在

网友:
位置上是16殴的就最好用16殴的

网友:
也就是要原值代换了?我有一包小电阻.竟然连一个15欧姆的也没。。我没有15欧姆的怎么办啊?有没有办法啊
[
]

网友:
采取并串等方法啊,简单

网友:
0.09不能算通,0.02以下才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