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54主板内存槽3.3V供电低

楼主(2007-09-13):
接到一块磐英754主板(8F517GM),主板可以亮机,可以进系统,但GHOST系统后,显示到XP条码就死机
换硬盘也是。内存换过,同样死机。测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2.5V正常,3.3V供电便低, 跟线3.3V供电与南桥相连,
特请教各位高手此块主板该如何下手
cpu
cpu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场管没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的电压现在是多少?

网友:
内存供电场管没有问题。

网友:
电压现在是 2V 多。

网友:
看看内存周围的供电管。电阻

网友:
3.3V电压现在是 2V 多。

网友:
3.3V电压现在是 2V 多。 求救啊

网友:
看内存周围的供电管。

网友:
内存周围的供电管。电阻 都没有问题

网友:
I/O和南桥。。。。。。。。。。。。。。。

网友:
你说的3.3V是不是SMBUS总线的电压?如果是的话,正常的,有一部分主板是设计成2.5V左右。

网友:
GHOST系统在有的机器上认电源不是太好!建议换个一步一步装的系统盘

网友:
有的板子貌似是对的吧 我记得以前我遇见一块板子,不插内存3.3V 插上就成2.8V了。
但用上一点问题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