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INTEL865PE 主板维修经验共享

楼主(2007-09-13):
客户送来 一块原装INTEL865PE 主板 说是插上显卡 屏幕不显示
用自己平时试机用的SIS315 64M显卡 上机点亮正常!
插上客户的5200双128显卡,显示一下开机LOGO后显示器提示无信号输入(怀疑显卡有问题) 换一新5200显卡 仍然不显示。
确定故障在主板!
于是 测了一下AGP的供电 为1.18V 明显偏低 D极有3.3V G极为-0.98V 于是更换 3055 MOS
故障依旧
顺便又更换了 与3055 G S极相连的1A小管 故障仍然依旧
于是静下心 仔细分析了一下 感觉G极电压不对 不应该为负压
接着跑了下线路发现 G极与一个标识为358的8脚小集成块的 1脚相连接
电压也为-0.98V 接着检查 8脚供电正常(按LM358的脚位图测量的) 于是就直接更换了个LM358 故障依然不变
于是又再次分析 LM358工作过程 发现1脚的电压 受2.3脚控制, 跑线路发现 2.3脚 连接一个1A的小管 直接拿下
更换 通电测试MOS S极1.5V供电正常了 马上插显卡开机结果故障还是老样子
接着测试 AGP 其它测试点一切正常 就是无法正常 工作 维修陷入僵局(原装板的BIOS不好刷新,所以暂时没有刷新)
放弃 ,于是就把原来的标识358的小集成块又给换上了 准备给客户的时候 心里还不死心 就再次通电试了下 结果显示正常了!!!!
看来原故障是 358的2.3脚相连的1A小管损坏引起AGP供电异常 不显示 更换后供电正常!
但是LM358与358不通用,结果引起显卡仍然不能正常工作,使维修陷入僵局!
警示:以后代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然维修会走入死胡同的!
维修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不错.....358真是不能代吗???没有有遇到过

网友:
有些主板 必须得用原来的芯片才行
我遇见过个7414 换了个 后老样子 之后发现是别处问题,但修好还不亮
后来又把原来的7414换回去 没想到就亮了

网友:
维修有时候的确是要靠“蒙”。所谓的“蒙”也是要在有一定理论基础上的

网友:
呵呵 !LZ这块板修的有价值啊,这是我们经常出现的毛病,给我们修又多了几分经验啊。在此谢拉!

网友:
358真是不能代吗???

网友(2007-10-16):
intel原装板换件最好还是找intel原装板的拆机件,要不容易会出怪问题

网友:
LZ,那个1A的小管能确定是什么管子吗?有啥作用

网友(2007-11-28):
修电脑就是这样的呀,没有个统一的标准,有时候就得靠代换才能知道原件的好坏呀,有些东西测量的时候是好的,但是放在板子上就不行呀,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对待问题的态度值得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08-04-03):
遗憾的LZ没有将电路路描出来

网友:
学习358了 真心的谢谢楼主及 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