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池复位长亮,取下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07-09-13):
一绿钻I845GL主板原来拿来时是没电池的,故障为3055没有1.5V,南桥烫手.更换后可以开机入系统,没有上电池让客户拿走.结果回来说开不了机,故障为复位长亮,去下电池又正常了,求解
开不了机

网友:
LZ更换的是3055,不是南桥吧?

网友:
前几天刚刚修过类是故障的板子
换了32.768就好了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实时晶振不正常引起的开机问题,屡见不鲜,曾遇到过一块时开时不开的,就是换晶辰搞好的,楼主可以试着换下,费不了多大事
另见议楼主,去瞧瞧CMOS跳线处的电压,还有检查下电池旁的小二极管,

网友:
cmos跳线电压正常,2极管正常,晶振没换过,想着他不用电池100%能触发就没怀疑他了.那么明天试着更换,谢谢各位的精彩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