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区大小改变?!

楼主(2007-09-13):
我的纽曼512MMP3中毒后用杀毒软件不管用,重新刷写固件后发现,容量变成461M了,用WINHEX打开发现每扇区字节数由原来的512个变成了2048个,用低格工具故障依旧,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还原?麻烦大家讲一下扇区,字节的划分,以及规律,谢谢啊.

网友:
重新写过固件.很简单的

网友:
重新刷写固件,用专用的程序格式化就行了

网友:
不行啊,固件我都刷了好几次了,还是老样子.关键是每扇区字节数变了!

网友:
你用WINHEX手动调节试一试!(FAT文件格式你应该熟悉吧!)

网友:
帮老同学顶
请高手们都来发表意见

网友:
用WINHEX可以调扇区字节数吗?
我看一下啊...

网友:
还是不行啊....下面是用WINHEX打开MP3的报告:

WinHex 14.2 SR-3
2007-09-15, 10:31:45

可移动磁盘 1
样式: SigmaTelMSCN
序列号: ?
固件版本: 0100
Bus: USB

总计容量: 485,228,544 字节 = 463 MB

柱面数: 14
磁头数: 255
扇区/磁道: 63
字节/扇区: 2,048
总计扇区数: 236,928
SMART: 不支持请求。

分区 1
扇区0 - 236,864
分区表: 扇区0
文件系统: FAT16
总计容量: 485,228,544 字节 = 463 MB
总计扇区数: 236,928
可用扇区: 236,800
第一数据扇区: 126
字节/扇区: 2,048
字节/簇: 8,192
剩余簇: 59,200 = 100% 空闲
总计簇: 59,200
FAT1 = FAT2

未使用的分区间隙空间:
扇区236,865 - 236,927 (126 KB)
= 126 KB

网友:
MP3不同于U盘和硬盘~
格式化是需要专用的软件做的~
因为每个厂家内部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
用固件升级软件 选择格式化磁盘 升级一下就可以用~

网友:
您说的这个我都试过了,刷的时候我点了那个格式化数据区.可是不行.
我想用磁盘低格工具低格一下,可是一进去就报错.关键是:
每扇区字节数变成了2048!!!大了好多啊.......
不是原来的512了,我想还原,有没有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