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场效管的问题!!

楼主(2007-09-13):
我有块主板.测CPU旁边的大场效管,D级是12V.而S级却都只有0.X符....是不是场管坏了啊?
cpu
cpu供电

网友:
G级是多少v的电压?

网友:
G级8点多V~~~~~~

网友:
中级会员了,还不知道吗?

网友:
看样子是坏啦,实在不能确定换一个再说嘛!

网友:
.....应该是坏了...

网友:
看下S的对敌,如果是零的话,哈哈哈,那永远都是零~~

网友:
应该坏了
应该坏了,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有一个下管 S极是接地吧

网友:
三个管子S级对地都是短的,,,,,,汗..难道三个都坏啦?

网友:
U旁的管子,一般是有三对啊,,,分上下管的,,下管的S是接地的。。。上管的S接下管的D。。。如果上管的S是0V,,那上下管都换吧。。

网友:
坏了,我想是的。。。。。。。。。。。

网友:
那上下管都换吧 好几个 ```

网友:
你先换换看~~~~~~~~~~~~~~~~~

网友:
越修越觉得有些主板设计的不好。毛病越来越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