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也玩BGA 。 有图`~

楼主(2007-09-13):
前 几天 购买的。球和。 网 。   所以。   也来研究下。 BGA
        由于 815和 845 小芯片的南桥 是一样的。。  所以就拣肋片  815 的板  来练手。。
                 也没什么太好的工具 。就是 普通风枪+850
                                                风枪在下面吹。 850  把头子摘掉。 温度 和风力都调到中档
           在上面吹。
                       20秒左右。 。。就可以取下来肋。 。

网友:
。  第2步  把 锡拖干净。
              摸上 焊膏  开始用的  在论坛买的焊宝  感觉不太好  太粘。 。 后来换肋中 白色的。
             然后 上网  装球

然后   就用手 往网里 抹球~~

最后 取网的时候。 。总是取不好。 。总是    一取网 就带下来  好多球。~~ 郁闷  。
            最好的一次。是只带下来。 。 9个。 。最后用针慢慢 矫正。 总酸好肋。 。

网友:
20秒就取下来?那要多高的温度了。我不知该说什么了。

网友:
20秒拿下来也太恐怖了吧

网友:
大家别急 。 。   可能是。。40秒左右八。 当时比较紧张。。 反正是1分钟之内。。
         当 我把球   码好之后。  出现问题肋 。
                这个时候。  该怎么加热 。 。
                    我用过一次。。850 把头子 取掉。 。 把风力关掉。 。后。 。。温度 中档
   在  桥的正上方吹。 。开始几秒 还好 。。  然后。 球 就都挤到一起去了。。
             好多球 都挤到一起去了。 。 球 白  植了。 。。
                     郁闷。。。
       在这里请教。 。高手。 。应该怎么加热
          之前看到一高手 把桥放到  铁板上。。 风枪在下吹。    这样球不会   移位吗?
                           还一种可能。 是我的焊膏 不够粘?/?
               最后。我自己琢磨的。 。就是不取网 。
               直接用  850 吹。。  还未经过测试。 。就怕 球和网粘起来。 。网就废肋   。。 那就心疼啊。。。  刚买的。。  。。
              请教各位高手。 。指点下。 。 让小弟完成这次 处女  BGA。 。。

网友:
锡珠很容易粘连的

以前我是一部分部分的植的

网友:
可以连 网一起植吗??
                     球会和网连一起吗???

网友:
有没有高手出来讲解一下,好让新手多学习点

网友:
说来也巧,今天修一块VIA芯片组的板子,故障是不认硬盘、光驱,也就是IDE口有问题,测阻,发现有几根针阻值无限大,跑线路到南桥附近的330排阻,排阻的另一端进南桥,南桥虚了,用风抢加焊,加完焊,板子不亮了,强行加电,结果是3.3V短路了,摘南桥(8235)拖锡、植株、对齐后,加温。底下用风抢吹,上面用两角硬币压着用850吹(去头)一切还顺利,冷却或通电开机(上假负载)不亮,没有成功(头一次用此法),那位用此法上南北桥的把经验介绍介绍。

网友A:
是锡膏太多了,所以加热后会游动。

你那个钢网是可以连着锡球一起加热的。这个论坛不是有贴过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锡膏太多了,所以加热后会游动。

你那个钢网是可以连着锡球一起加热的。这个论坛不是有贴过图吗。

    饿。 谢谢肋 。。
                     网和 球 是可以一起+热的。
                          还有 。 锡膏  抹少肋  怕粘不住球 。
      谢谢肋 。明天我在测试下。

网友:
20秒取
BGA真牛。
以前我用BGA维修台取片子都是用一个温度曲线,都要三分多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余锡对焊,很好的办法,成功率怎么样?余锡有多少?总感觉有点难掌握

网友:
植珠前,芯片上只要少量的助焊剂(助焊剂加太多,一吹,珠子就会来回滚动,粘在一起了),并且要质量好一点的。吹的时候最好850风量开到最小,热量开到最大(当然,这样最耗850),由远到近,并且在芯片下放上一块散热片。吹的同时也可用针校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会粘的,修手机的都是用锡膏抹,抹了后就用850烘,很好取下来.
应该你那样也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同你的方法,跟修手机焊\BGA方法一样,正合我意!!

网友:
刚在孙老师那里学过植珠,还没有试过,不过看他很顺手,开始我也以为钢网不能和锡珠一起加热的,但是在他那里看过了,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开眼了!强练佩服

网友:
牛啊
不知道北桥能不能整下来呢?

网友:
哈哈。。下次努力
助焊剂多了!

网友(2007-10-30):
40秒,也是高手一位了佩服,不知道你那风枪还吃得消不!

网友:
多实践就什么都会了。
加油,大家都是好样的。

网友:
我也见过朋友修手机 很好吹下来 回头我去他那实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