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84页一些基本性的知识?

楼主(2007-09-13):
书中84是关于新型假负载的介绍,请教一些基本性的知识!
  一:478假负载的PLL供电?、PG信号电压?、复位信号电压?、CPU内核电压?、基准信号?。
我们知道478槽的CPU分WILLAMETTE核心、PRESCOTT核心等几种,上述参数都是多V?越详细越
好。
     二:775假负载,775槽CPU其内核有PRESCOTT内核,有最新的扣肉内核,其复位电压?、C
PU核心电压?PG信号电压?分别是多少!越详细越好
  三:939假负载,CPU核心电压、PG信号、复位电压、VTT电压,总线基准电压分别是多少?
越详细越好?
  另外,我邮购了星光936电烙铁,里有两块海绵(一大一小),可能是吸水用的,具体怎么用?
936控制台有两个核度,内圈为白字刻度,外圈为黄核度。一个调节按钮,该怎样调整电烙铁的温
度!象焊贴元件温度为多少?焊分立元件温度为多少?焊IC芯片温度为多少!

网友:
1,478的假负载,你说的上述电压是不固定的,一般来说这些信号是通过上拉电阻接到VCORE电压上,所以CPU供电是多少,相关信号就有是多少,而GTL_REF应为VCORE的1/3

2,与1同理,没有一个标准的数字,请参看你假负载是如何连的VID

3,VTT电压为多少,复位,PG就为多少,因为是上拉电阻挂到VTT上

4,海绵是沾水后擦烙铁头的,两个刻度分别为华氏和摄氏。你想调多高就调多高,扭那个调节扭就行了。

标准温度无铅的应为360度,上下浮动10度。

网友:
海绵擦烙铁头时,是用完烙铁后降温?

网友(2007-10-26):
清洁烙铁头,把烙铁头上多于的焊锡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