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主板跑内存自动断电又自重起疑问

楼主(2007-09-13):
常修技嘉GA-8I845GV之一类主板,故障常出现不触发,或内存供电不正常.当修好的触发电路,或内存供电电路之后,总是又遇到一些跑内存一半断电又自动重起,表现代码常跑90后断电重起.不知大伙对这类问题是怎样修的.?

网友:
发现板子哪有发热不正常的地方吗?

网友:
温度都差不多,并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
座子空焊了.

网友:
哦,这个,我倒没有注意到啊,挺奇怪的.那么除了座子,我们还应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就像断箭大哥说的那样,空焊了,我碰到的都是这样的,其它的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