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在板上怎么测好坏?

楼主(2007-09-13):
场效应管在板上怎么测好坏?怎么分NPN和PNP

网友:
板上是测不出的好坏的
要拿下来放电测
测6次 5次1
有一次有阻值

网友:
好像
场效应管分P沟和
N沟吧?
我也想知道怎么分
有没简单的方法?

网友:
主要是量測靜態各腳間阻值以及對地阻值,通電後,量測各腳電壓,如果有機板對比很快就能量出來

网友:
我是断电后,把S极焊起来再量S到D极的二极管数值来判断的,如果短路就一定坏。

网友:
告诉你个好法子测场管

先说三条腿的
把场管有字的一面向上,管脚指向自己的胸部放好,一般左起第一条腿为控制极(G),第二条腿为源极(D),第三条腿为漏极(S)。如果能确定该管为场管的话,先测D——S 在测S——D看那个有阻值,其他任意两脚之间应没有阻值。D——S有阻值的为P沟道的。S——D有阻值的为N沟道的。如果不能确定该管的话只好测六次,如果有两次阻值相等的话,那么他应该为三极管。如果能确定基极(B)的话,那么从B到其他两脚有阻值的话,那么该管是NPN型的三极管,反之,从其他两脚到(B)有阻值的则为PNP型的。芝麻管的和这基本一样。
八条腿的(不包含符合场管)
首先先量上下排四条腿,如果全通则为(D)极 ,在量其余四条腿,有三条腿全通,则为(S)极。那条单独的腿则为(G),同理S——D有阻值的为N沟道,D——S有阻值的为P沟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