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648FXM主板内存电压不正常

楼主(2007-09-13):
GA-8S648FXM主板诊断卡不显示,检查核心电压正常,DB线无电压,查内存无2.5V,此主板要是放了很长时间再开机,有2.5V电压,过一会儿就没有了,检查2.5V是经过一MOS管K3467转换来的,G无电压,更换K3467无效,检查K3467的G点电压从电源管理芯片W83301R的10脚而来,检查W83301R供电正常,内存1脚参考电压1.25V也是由一个3055转换而来,3055的G点也是从W83301R过来的,3055的G点同样无电压,怀疑W83301R有问题,但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更没有这个芯片,请问各位有经验修过此类板的给看看是那里的故障?

网友:
这个芯片不常见啊,你去IC网上查一下,对了,既然主供电2.5V与参考1.25VG极都无电压,那先换了这个芯片再说啊,呵呵,试试吧,有可能就是它的问题呢

网友:
原板图片

主板右下内存下面为几个供电管

网友:
在IDE口(白色)正上方就是W83301R,非常小,这个芯片找不到啊,库存的板子没有这个芯片,郁闷,实在没有办法,等不及了,我直接给K3467的G脚飞了一个5V电压,S点有2.5V电压了,内存1.25V也有了,但内存的184脚的(也不知道是3.3V还是2.5V)没有电压,难道这里也要飞个电压啊?

网友:
这个管子升技板上有的 BD2或3的板子   478的板

网友:
哈哈,回楼主,我的手里现有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板啊,这块板已被我用作炼焊接用了,因为是SIS的桥,在当初换IO的时候没搞好,把焊盘弄掉了,无法飞线,宣布板报废,只能炼焊接用或是拆件了,不过还好的是,当时我把这些不常见的芯片都取下来备用了,可惜给不到你啊,远水不解近火啊
W83301R这个PWM确实少见,但我要说的是楼主你这种硬飞线的办法应该是不可取的,搞不好会弄坏北桥的,现在的问题很明确,就是PWM在搞怪,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去IC网查资料,并查找可以代换的芯片,如果是死马当活马医,那你就再飞条试试,大不了跟我一样,报废拆件,下回碰到这板,这故障,不就有头绪了吗,呵呵

网友:
直接飞线必须要保证1.25V哦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LZ一样情况,我用镊子帮内存供电管的G级搞了个电压让内存有了2.5V电压但是还是00没办法,我想那个多脚管不会只是给内存供电管一个控制电压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那个多脚管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场管吧,我没有量过

网友:
W83301R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highlight=w83301r
W83301R资料译文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highlight=w83301r
Winbond芯片家族全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张老师给的资料太好了,谢谢张老师!看来这板子坏的挺多,问一下7楼的,直接飞线必须要保证1.25V,是不是电压一高烧北桥啊?我现在对场管飞线,如果场管的供电一定的话控制电压是多少,S点能出多少V电压不太清楚,搞不好就会灰飞烟灭,干飞线也是提心吊胆的!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扳子送来就开不起来,大不了再换一块板子!

网友:
W83301R

按照资料测试W83301R的17脚PWOK没有电压,11脚S5没有驱动电压,检查发现PG电压0.79V,转而检查PG电路,发现电源管理L6656B的PG输出1.8V,在经过一个330电阻时变成0.79V,拆下330量阻值294,更换330,变成1.4V,但W83301R的17脚PWOK还是没有电压,然后跑17脚线路,经过一个474电阻,到702的B极(0V),702的C极3.3V到另一个702的B极,C极输出0V到W83301R的11脚S5,E也是0V,摘掉这个702,C极变成5V,W83301R的11脚S5变成5V,W83301R的20脚STRdrv1输出到K3467的G,K3467的S点有2.5V输出了,但内存的1.25没有了,检查发现3055的供电的3.3V也没有了,所以说打开S5并不是所有的控制电压恢复正常,更换两个702故障依旧,W83301R的17脚PWOK不正常也是一个原因,所以还是怀疑W83301R有问题

网友:
直接换吧    应该就是他的问题了

网友:
我啥也不知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