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D主板MOS管对地短路。我拆光了所有的四脚以上块,还是短。。(已找到,北桥烧了)

楼主(2007-09-14):
845D主板MOS管对地短路。我拆光了所有的四脚以上块,还是短。。没办法了。来求助了!求各位达人帮帮俺了!

把北桥的漂亮散热片一打开。。发现有个角黑了点,把上面的硅胶刮掉,顿时一般烧出来的恶臭散发出来,唉。北桥竟然烧了。  谢谢那位兄弟的回复

网友:
要看这个MOS是干吗用的~
如果他是个下管 他本身S就接地~
不要犯重要的错误哦~

网友:
哪里的MOS管对地短路?

网友:
我是全拆..全都拆了

网友(2007-10-19):
有些板CPU核心对地阻值为0欧,但是不会对地短路.通电后电压完全正常!
所以不要一见CPU核心阻值为0就把所有的MOS管全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