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嘉主板提示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以解决).

楼主(2007-09-14):
昨天晚上 接到一个GA-8IPE 1000-G的板子 开机提示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画面定在那 无法启动 键盘灯不亮 顾客说是 正在玩游戏突然重启 在开机就这样了 请教 这个是什么问题 是BIOS损坏吗吗 现在是定格在这个界面 无法进BIOS设置  还请老师们 给点提示

网友:
就是要刷BIOS的嘛,哈哈哈哈哈

网友:
估计是BIOS损坏后BIOS固化部分的自动操作 → 从硬盘读取映像文件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翻译过来就是,扫描BIOS映像在硬盘上,应该是BIOS损坏,你试试刷BIOS

网友:
我曾遇到过相似的问题的维修经过,也是刷了BIOS无效,最后换了IO才解决了问题,给你做个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2Bdcdzzz

网友:
根据楼主说的,现在的提示就是跟BIOS有关系嘛,先刷了再说,如果不行的话,再考虑查查接口,和IO啊,
但楼主刷的时候一定要确定是准确的BIOS啊

网友:
谢谢 早上刷BIOS问题 已经解决了

网友:
有没有什么工具 能让刷BIOS更方便呀

网友:
呵呵,简单问题嘛   以后像这种问题多刷刷排除BIOS问题后再去从硬件角度考虑啊

网友:
我也见过技嘉板子出这个毛病,看来是通病了,还没解决呢

网友:
楼主.我的主板是8IPE1000 1.0版的.昨天也出现这样情况了.
开机出现
Award BOOtBlock BIOS v1.o
Copyright (c) 2000,Award Sofiware, Inc
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
BIOS Auto-Recovering ....
然后自动重启.又是这样.

我发现在最近很多技嘉主板都出现这个情况了.
你说是刷BIOS解决了.你是直接对芯片刷的吗?这个主板是BIOS烧死在主板上的.很麻烦.

请你说一下你的方法吧.
QQ:104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