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775F高压包’嗒‘嗒‘嗒’声响,是高压包坏了吗?

楼主(2007-09-14):
HKC 775F高压包’嗒‘嗒‘嗒’声响,是高压包坏了吗?
一开机电源指示灯亮,嗒‘嗒‘嗒’声响了大概半分钟电源就断掉了,屏幕无显示。
声音大约在高压包这儿,这样可以确定是高压包坏了吗?
请教!
电源

网友:
如果真是高压包在响的话,那,很大的可能就是它坏了。你仔细听一下。

网友:
那我这儿还有一台显示器,一开机时聚焦清楚,可用几分钟后就开始变糊,调一调聚焦又好。可是调完了,开机时就变糊了
这样的问题也是高压包的问题吗?老化了???

网友:
用几分钟后变模糊?你是顺时针调还是逆时针调的后变清晰?
建议你先代换一下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