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起来

楼主(2007-09-14):
昨天接手一台老电脑,主板是370接口的VIA芯片组,具体什么型号忘了,不能开机,我用那种最简单的主板诊断卡插在PCI槽上,数字没显示,LED灯有三个不亮,分别是+3.3V的灯,FRAME的灯还有REST指示灯,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是主板的故障。具体是什么位置的。

网友:
主板!电源部份,查3.3

网友:
有新电源,换一个电源看看,没有电源就,测一下电源输出12V,5V.3.3V,是否正常,如正常重点查主板电源供电部份.

网友:
个人感觉是3。3V不正常引起内存/北桥/南桥没有复位引起的

网友:
先换电源  然后再看   清下CMOS   把跳线拔了再插上   还有CMOS   都清一下吧

网友:
忘了说了,电源换过了,内存也换过了,就差CPU了,因为没有同样接口的CPU所以没换,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插上灯就亮南桥坏了

插上灯就亮南桥坏了
插上灯就亮南桥坏了
或南桥供电

网友:
LZ解决了么?
关注中。。。

网友:
让客户买新的了,反正也是老掉牙的了,不过我不晓得怎么解决主板问题了,技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