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说一下这主板故障在哪?不认赛扬D了!

楼主(2007-09-14):
我碰到几块主板都有这个故障,原来用的是2。0CPU最后只有按1。7的才能用,2。0的不走字
但按上2。0后CPU供电却是正常的,
原为来用的是赛扬D2。8不亮,用赛2。0走字
就是不知道故障原因在哪?
主板故障
主板

网友:
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的原因

网友:
维修之前,先确认一下维修之外的事情:
主板支持C D吗?

网友:
有的可能不兼容或是不支持的原因以有可能.

网友:
有些板子不支持CD哦。呵呵~~~先确认板子支不支持吧

网友:
跟主板的VID有关吧
跟主板的VID有关吧

网友:
你们给说些重点的,1电源不用考虑长城的2原来用的就是赛扬D的后来出问题才成这样了3不是VID问题因为CPU供电电压正常4我还没写BIOS 不过相同的故障我刷过BIOS也没有用;说些关键的吧!

网友:
换电源IC试试,不行的话,换14.314既32.768试试看

网友:
因为没有看到你的相关数据,
只能做以下推断:
1、CPU扩孔。
2、CPU虚焊。

网友:
'用测试灯测过座没事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搞,我也遇到过,觉的是VID的问题多

网友:
搞好了,是桥的供电管有问题,电压略低,换后CYD走码了,不过我拆桥散热片次数过多,压坏了一点,代码只能过到内存,(有结果了)

网友:
兄弟!这简单的问题我就不会让大家讨论的,这个板是INET848芯片的

网友:
CPU座虚焊也有这情况.

网友:
我从客户那拿来个前天还在用的机子,CPUCD2.26,
但是我一看板子南板是小的,应该是ICH2的吧,所以是845D的,
我晕了,难道客户撒谎,但为什么又让我赚钱呢,没道理呀,上C2.0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