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AD的问题

楼主(2007-09-14):
问:
AGP的AD脚有32条(如此多啊
)
如果测出问题说明什么?
没有问题能说明什么?
测AD的直到底准不准?有没有必要测?
谢谢!
问题

网友:
我來回答:
AD 主要連接北橋, 譬如不開機, 量測 AD,如果阻值偏大或偏小,則可以認定為北橋有問題.
早期的 P4主板,AD主要連接南北橋,同樣的道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已经回答了N遍,自己去找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必要测?
先不说技术上的必要性!
你是新手,一切都有必要去测,不实践永远也没有进步!

网友:
可是我问我老师
他说测这个不准说
没必要测

网友:
还有啊关于AD的问题
回答的都很笼统
能不能系统的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