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內存Bank

楼主(2007-09-14):
Bank从物理上理解为北桥芯片到内存的通道,通常每个通道为64bit。

按照内存的工作原理,为了和CPU保持协同工作,每次必须传输和CPU总线位宽一直的数据量,这就意味着内存每次传输数据量的最小位宽和CPU前端总线北桥内存控制器的位宽完全一致。一直以来,CPU前端总线都是64bit,这也意味着内存每次必须传输64bit位宽的数据。从制造工艺和成本来说,单芯片实现64bit位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内存摸组需要多芯片协同工作,而不同的内存颗粒有不同的位宽,要构成64bit位宽,8bit的需要8片芯片,而16bit的需要4片,我们把构成64bit位宽的一组内存芯片称之为一个物理BANK

举例说明,单面的内存一般都是8个8bit的芯片,所以有一个物理BANK,但是双面的内存有16片8bit的芯片,所以有两个物理BANK(16*8/64)并不是所以的单面的内存都是一个BANK,例如单面8片16bit芯片的内存就有两个BANK,也不是所有的双面内存都是双bank,例如16片4bit的芯片的内存只有1个bank

单面内存与双面内存的区别在于单面内存的内存芯片都在同一面上,而双面内存的内存芯片分布在两面。而单Bank与双Bank的区别就不同了。Bank从物理上理解为北桥芯片到内存的通道,通常每个通道为64bit。一块主板的性能优劣主要取决于它的芯片组。不同的芯片组所支持的Bank是不同的。如Intel 82845系列芯片组支持4个Bank,而SiS的645系列芯片组则能支持6个Bank。如果主板只支持4个Bank,而我们却用6个Bank的话,那多余的2个Bank就白白地浪费了。双面不一定是双Bank,也有可能是单Bank,这一点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