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捷60G硬盘问题!!!

楼主(2007-09-14):
编号:ST360021A 现在出现如下症状:
每次第一次开机.无法找到硬盘.但是你按crtl+alt+del热启动呢,就可以百分百识别硬盘,并顺利进硬盘.而且使用过程中了,无任何问题.
所以,我想请教有关硬盘方面的高手:是不是硬盘的复位信号问题?是不是晶震的问题呢?
谢谢了!!
硬盘

网友:
这种事情本人还没碰到过呢,忽忽,如果换只硬盘就没有相同问题了,那肯定就是你的硬盘出问题了.至于怎么解决....没办法

网友:
再机时做以下工作:
1、检测电源的12V、5V是否正常。
2、IDE到桥的那个电阻上是否有灰尘及其它杂物(建议将主板进行清洗)
3、硬盘跳线帽是否有接触不良。
4、硬盘复位检查。
5、检查CMOS里机有没有集成一些IDE方面的小“插件”,如有,请重新设置。不行重刷。
以上方法有点麻烦,如想方便,请用替换法,确定问题源(硬盘/电源/主板/CMOS等)

网友:
我觉得不是硬盘的问题,主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事情,以前我也碰到这样的主板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有时把硬盘电源再插一次就行啦。。

网友:
你主板刷一下bios我相信一定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