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內存补位,怎麼區別

楼主(2007-09-14):
解释一下内存补位,怎么区别

简单解释一下:
位就是位元,数据位,bit, DQ, data, ,,
每一支内存条构成所要求最低满足64个数据位,或者128个数据位。
一般的正规的OK IC颗粒有4个位,或者8个位,或者16个位。

以64个数据位的内存条为例:
假若用8位的IC来做,则需要8颗。

以一个8位的IC为例:
正常OK的就有8个位,
若该IC不良,内部坏了4个位,那么还可以利用另外的4个位。
我们可以称它是降级IC。
若用这种IC做一支64位的内存条,
那么需要8颗是不够的,必须是16颗才可以。
用正面IC的4个好位去与反面的IC的4个好位,互相补成8个位。
这样也构成一支内存条。
可以称它为补位内存条。

补位内存条光从IC的数量不一定能判断,
也即是16颗不一定就是补位条。
请千万注意区分。

网友:
一般说来 可以从条子的颗粒分布的情况,及外围元件来区分是否补位条 多位于金手指旁的几个数据电阻 会有空的情况 没有安装上 如是双面的 这种条子大多可以判为补位条 另中间可能有一个用于切位管理的小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