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网线测线器原理图

楼主(2007-09-14):
今天刚拆了个网线测线器,就是市面上几十块钱的那种,发现它的原理远非以前我认为的那样简单。请各位大虾帮忙发个图吧。谢谢了

网友:
自制网线测试器
孙玉军
在互联网遍布各个脚落的地球村时代,网络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现在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宽带已走进千家万户,网络接入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如单位局域网、AD-SL、ISDN、MODEN、电力载波宽带等等。最常用的连接媒介还是五种双绞线,现已被网络工程普遍采用。我们组建网络时常要用到RJ45接头,用压线钳作各种规格的接口,如图1所示。接口的好坏很重要,它影响网络连接成功与否。网线作好后,常用网线测试仪进行测试。这里介绍一种简单的网线测试器的工作原理,大家可以DIY。
该网线测试器分两单元:一部分是发送单元,采用一块9V叠层电池进行供电,并有电源开关和绿色的电源指示灯。另一部分是接收单元,有5个发光二极管指示网线连接状态。

1.发送单元

电路原理如图2所示,采用3片集成电路和少量外围元件组成。CD4069是六反相器,组成多谐振荡器和LED驱动电路,CD4017是十进制计数器脉冲分配器。分配给网线合适的测试脉冲,74LS367是六总线驱动器,协助产生网线测试脉冲。

2.工作原理

在图2中,CD4069内部的两个反相器N1、N2和R1、C1、R2构成正反馈网络,组成多谐振荡器,产生矩形脉冲。脉冲信号加到十进制计数器/脉冲分配器CD4017的⒁脚(CLK端),CD4017的⒂脚(RST端)加电时复位,⒀脚(CKINF1端)接地,对输入的脉冲记数。从Q1、Q3、Q5、Q7、Q9及CO输出脉冲信号,QI输出的脉冲加到D2正极,使D2导通。Q1的脉冲信号同时加到CD4069(U1A)的①脚,使它的输出端②脚变成低电平,电流经D2、发送单元接口RJ45的①脚、被测网线、接收单元接口RJ45的①脚、D11、接收单元RJ45的②脚回到发送单元。如果D1 1点亮,表明①脚和②脚的网线是通的。Q3输出的脉冲加到D4正极,同时加到六总线驱动器74L.$367的⒂脚(E2端)和D4端,信号经74L-S367从Q4输出高电平,经4069的U1D倒相使发送单元的RJ45的⑥脚变成低电平,电流经发送单元③脚、被测网线,输出到接收单元,经过D13,接收单元⑥脚,对网线的③和⑥脚进行测试。同样道理,从Q5脚输出的脉冲加到D1正极和CD4069(U1B)的③脚,CD4069(U1B)的④脚输出低电平加到RJ45的④脚,完成对④脚和⑤脚网线的测试。Q7输出的脉>中加到D3正极和CD4069(U1C)的⑤脚,完成对⑦脚和⑧脚网线的测试。

如果网线连接错误,流过的回路发生变化,发光二极管点亮状态发生变化,因此可确定连接模式正确与否。如果测试的是BNC接口,Q9输出的脉冲加到D5正极和74LS367的D5和E1端,Q5输出高电平,经4069(U1D)倒相加到BNC的另一端,对BNC接口进行测试。4017的CO端同样会输出脉冲经R4加到DIO,电源指示灯闪烁。

3.测试结果
D11表示RJ45的①和②脚的状态,D12表示RJ45的④和⑤脚的状态,D13表示RJ45的⑨和⑥脚的状态,D14表示RJ45.的⑦和⑧脚的状态,D15表示BNC
的状态。

网线正常时,LED为绿色;开路时,LED灭,根据LED点亮时序可以确定网线连接状况。

网友:
谢谢老张 还是您厉害 我在网上查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
看了您发的资料 我才发现 如果让我单从线路去导原理 估计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
在次感谢

网友:
张工:
图已看完,现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此测线器是否只针对以568A方式连接的网线,如果以568B方式连接的网线是否也适用?
74LS367如果有多余的反相器,是否可以不使用?
还有,您可否给我找份市面上几十块钱的那种测线器的原理图,我还是不太明白它的原理。
看完您的回帖我得到了一些启发,一会在去研究一下那个测线器,有结果后我在通知您,尽量我把图描出来。
我去也!

网友:
厂家的东西不是随便能找到的,除非你是他的亲戚。运放多余的可以不用。其他没有研究。

网友:
这东西楼主不会是要自己做一个吧?又不贵.

网友:
我就做过一个,很土不拉及的,不过挺好用的说,特别是有时网线太长、中途断裂的时候,我这门土炮就特有用啦。。。

不过我哪个是不用芯片的,完全是手工分别测试,其实就是十六个接线柱连接两上RJ45插座而已。。。。

记得以前在深度论坛发过,可看看没人感兴趣,也就不了了之啦

网友:
其实和网络有关的,这个网线测试仪还是非常有用场的。我经常用
这仪器虽然质量可以,但是做网线的钳却坏了两个,哎

网友:
基本上不用测试,上机最直接

网友:
做网头 一般不会搞错的 这机器价也低没必要自已做的 才十几元钱呀

网友:
不在于省钱,也与是否做错网线无关,只要你玩过网络设备的维护或更新就能理解我的想法啦---从几十上百个没有任何标注的网线中找到你想要的那一个水晶头,“穷尽测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对于这种工作环境来说,正式的网络测线仪有点大材小用啦。。。

如图,我最近又做了一个,用着很方便的样子。。。。

网友:
忘了加图,特地补上吧。

网友:
再来一张特写,是否巨简单?

网友:
好东西啊,这个论坛很好啊,能学到不少东西呢!!!

网友(2007-12-01):
研究一下是可以的  自己做一个没有必要  现场测试时  自己做的带着也不方便呀

网友:
现在有网线测试仪 不是这样的  它是8个发光二极管的  哪根不通  哪个发光管就不亮  很真观的

上面发的面是 12   36   45  78组成回路  只要12中的一个不通  灯就不亮  所以它不亮时 也不知道是1还是2不通

网友:
我的测线器怎么有时指示灯不跳变而是某个线指示灯亮
有时正常
测线器到是不多钱只是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2008-01-02):
真的是很好,我在网上看了很多都没这个详细,又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
现在这种我基本上不怎么用了,电路原理很简单的,简单点的用门电路,比这好点的用单片机(三堡的好像就是),再好点的就是FLUKE的了,我现在用的就是FLUKE最便宜的那种,可以测开路距离,线路距离,PING设备等功能,就是贵点,接近2000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