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4):
TCR显示器自动跳出菜单,我换了按键还是不行,用了一下又跳出来,请问这是什么故障???
显示器

网友:
将按键板上电容拆下试试

网友:
按键全换了吗????????

网友:
把所有的按键全部都换了,我修了一台和你一样的毛病,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把按键全换了,再不行用洗板水把线路板洗一遍。

网友:
赞同上面的方法,换按键,检查连线有没有短路,外壳有没有挡住

网友:
检查有没有漏电的地方,有的并不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需要检查电路,对显示器的按键电路进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