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4):
一台联想LXB-F17069HB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有高压,但亮绿色后2, 3秒钟闪一下黄灯,同时内部有继电器吸合声。断开行管电源,测各路电压均正常,电源部分没测出问题,电源块子换了,高压包也换了,没用,现在头都查昏了,还是没找出故障,请问哪位碰到过类试故障,请指点一下,谢谢!
显示器
求助
联想

网友:
把面板按键的电路板的插件拨下试试。还有查行脉冲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