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场管

楼主(2007-09-14):
先说三条腿的
把场管有字的一面向上,管脚指向自己的胸部放好,一般左起第一条腿为控制极(G),第二条腿为源极(D),第三条腿为漏极(S)。如果能确定该管为场管的话,先测D——S 在测S——D看那个有阻值,其他任意两脚之间应没有阻值。D——S有阻值的为P沟道的。S——D有阻值的为N沟道的。如果不能确定该管的话只好测六次,如果有两次阻值相等的话,那么他应该为三极管。如果能确定基极(B)的话,那么从B到其他两脚有阻值的话,那么该管是NPN型的三极管,反之,从其他两脚到(B)有阻值的则为PNP型的。实际上是两点到一点的,那么一点的那点为B极,同理一点到两点的,那么一点那个为B极。只是C和E的需要别的方法确认,在电路上一般都是NPN型的E接地的为多数。芝麻管的和这基本一样。
八条腿的(不包含复合场管)
首先先量上下排四条腿,如果全通则为(D)极 ,在量其余四条腿,有三条腿全通,则为(S)极。那条单独的腿则为(G),同理S——D有阻值的为N沟道,D——S有阻值的为P沟道的。N沟道的为高电压导通,P沟道的为低电压导通。

网友:
如果LZ是转帖请不要再发了!

网友:
看过了啊看过了啊看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