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 用哪種測試程式較好

楼主(2007-09-14):
大家交流一下,DDR2 用哪種測試程式較好

网友:
软件不一定能行
还是用专业的测试仪器吧~

网友:
恩同意十三天说的 比如坏的差上点都点不亮 怎么测是哪儿个地方坏呢(不包括金手指,单指颗粒)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用万用表是不是也可以测的出来 怎么测 最好能详细的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