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维修主板短路的方法

楼主(2007-09-14):
前提有直流稳压电源,要求有电流显示的那种。

主板不上任何扩展卡,首先确定主板的电源接口每个孔位正常开机的供电电压,然后调节直流电源,12V供电的可以调节到5V,然后把直流电源的地和主板的地相接,然后把直流电源的5V供电触接在12V的供电接口上,看直流电源的电流是多大,如果大于1A,那么就是12V供电的负载上有短路的,同时用手去触摸该电路上的元件,那个发烫,那个就是已经挂掉的。那就换这个件,同理5V供电的也可以用5V去测试,3.3V供电的就用3.3V的电去测试。那个发烫就换那个。千万注意,别把供电的脚位搞错了。如果自己记不下来,可以拿个电源插到主板的供电接口上确定以下。
     我就是这么测的 ,有什么错误和不妥之处还望各位师傅们指点指点我。

网友:
挺好~
不过一般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
没试过,感觉不错。要是线路短路,没有发热元件怎么办?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不知好不好,我想你也是有一定的维修经验了,,多学才能有好的方法吧

网友:
方法似乎不错啊,十三都说挺好的

网友:
修手机和笔记本的方法 都用这个

网友:
这种方法会不会烧元件呀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不知好不好,不过好像容易烧电源.

网友:
用万用表对地打电源接口的阻值就行了啊

网友:
不失为一种实用的方法。。

网友:
不敢这样。都短路了。。还这样试。。到时爆出火花就难看了

网友:
思路不错,但我不会这样做的,电压有时搞不好一下子调错了,嘿嘿,就等着灰飞烟灭吧

网友:
方法不错的,如果有元件短路了,应该不会对其它元件造成太大影响,如果有元件直接对地,最电流就会优先从那里经过,从面发热量增大。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还是用万用表对地打电源接口的阻值比较安全

网友:
不建议采用这方法......

网友A:
12V的电压怎么会变成5V的啊,你们是怎么搞出来的哟,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一定那个管子发烫就是它坏了
现在的集成电路上的元器件发热量比较大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实用。我们在修笔记本的时候经常用。不过就是我们用的电压都在2-2.5V左右,基本没危险,不会烧东东。当然也不能太长时间加电。

网友:
方法不错,简单实用,但好像容易热东西。

网友:
不试过,好经验,不过还是用万用表对地验测阻值比较安全。

网友:
这也许是一种方法,我们看了会有好处的确良

网友:
这个方法不会烧其它东西,不过这不就相当直流电源对地短路吗

网友:
晕。这样子也可以吗?有机会自己来试试。。。

网友:
调节直流电源,怎么把12V调成5V呢?是不是要准备一个专用的改装的电源?
还有,会不会把其他元件烧掉呢?

网友:
是不是要从电源上引根线出来呀?

网友:
没有试过,不知能用否?

网友:
这种如果南桥短路的话..南桥会鼓泡的哟..我都遭过的..还是注意点拉
其实方法是好方法拉

网友:
变压器吧。。。。。。。。。。。。方法不错!

网友:
用直流电源来判断短路板的方法是可取的。

网友:
老大 ,这个你还真的敢教给我们啊,你就不怕我们骂你撒,这个办法有一定的难度啊,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和你一样的啊

网友:
可以串个小阻值电阻,这样就安全了,比如5V的串3欧左右,3。3的串2欧左右,电阻的功率要大一点。这样都安全了。

网友:
http://www.fix2008.com/index.php ... 98&productname=

大家认为是用这个电源吗?

网友B:
我是用硬开机的方法,那个元件冒烟或者炸开就是它了, ,如果没有反映,用手先摸南桥,后摸其他的管子

网友:
似乎需要一个专业设备的哦~~~但还是学习一下,有经验啊LZ

网友:
看来要学一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行吗,我没试过不过没有条件,有时间去弄个来是是

网友:
没试过,感觉不错

网友:
这方法不错,可以学习惯于

网友:
好方法,不过要一个功率大的电源

网友:
好像很维修,对于我们新手来说还是不使的好。

网友(2007-10-14):
老师的意思是把红线的电压检测点,用黄线来测试是否短路,来测试不明显的短路IC和MOS对吗??

网友:
人才辈出,太有才了!!!

网友:
有更好的

可以用万用表打,各电压对地的阻值嘛?在电学上这种做法是不推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硬开机的方法,那个元件冒烟或者炸开就是它了, ,如果没有反映,用手先摸南桥,后摸其他的管子

看了半天,还是你的方法牛叉啊。。

网友:
这个方法有点过时了,没有必要这么测的。

网友:
有一定实际意义,如一个供电管同时供好几个IC,电阻已经为0欧了,万用表是测不出那个坏了的,加电长一点时间,那个发热就是那个IC坏了。不过有一个风险,那就是铜皮如果承受不了的话,板子会烧。

网友:
这种方法不太好 用,还有别的 方法吗?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如果先用表测量有没有严重短路的零件再试更好。

网友:
方法好是好但是LZ没有说明原理,我就用过可调电源也就LZ说的电源吧,测看谁短路结果把南桥直接烧出洞来,没想到还要讲究电流,张老说的比较好,比较保险,LZ方法不说明原理,相信如果有人照LZ方法来做一定会出现一想不到的后果.

网友:
没发烫短路怎么办?不是太实用啊.

网友:
学习了我的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的电压怎么会变成5V的啊,你们是怎么搞出来的哟,请高手指点一下

用的是直流稳压电源表

网友:
问个比较菜的问题:我用两节干电池(1.5V)串联起来,模拟3V的电压,然后负极接主板的地,正极接主板上的电源接口!不知这样可行否?????

网友:
可以做为学习的资料
但不知道这样和强行开机有什么区别
直接把电源的绿线接地 不是一样吗?
你是怕电源保护了没输出了是不是?
要是12V 5V短路了可以用断路法测量出来
3.3短路了可以强行开机的呀

网友(2007-11-29):

个人认为这种方法不方便,不建议!!!!!!!!!!!!!1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不知好不好,直接测电阻的话,不能知道那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