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捷嘉SIS651主板CPU供电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9-14):
捷嘉SIS651主板CPU供电为两箱供电 IC是6917前后我换过两次总是换上就好了,可是重起一两次就会重新烧掉.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CPU供电的三级管也出现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核心供电的MOS管有软击穿的~
如果条件允许建议更换PWM同事更换全套的MOS管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先更换主供电MOS管 在看看

网友:
谢谢,我已解决!!!!!

网友:
是不是换了MOS管就好了??

网友(2007-10-16):
6717 这究竟换什么成功处理呢?请说明?

网友(2008-03-03):
是的,我是换了所有的MOS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