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GA.15

楼主(2007-09-14):
刚接维修一台TARGA.15故障现象是连接到电脑就黑屏。跟电脑断开有几秒的白屏幕。然后是黑屏。是那里原因,是不是驱动坏了。指示灯是绿的。

网友:
问题说的不清楚,有没有高压,如果有高压,查一查视放电路。

网友:
我是说的是液晶显示器不是CRTD的。有人知道吗。是不是驱动坏了。

网友:
TARGA液晶显示器

要是驱动坏了能不能换个驱动芯片。这样的驱动芯片是长方行的。有5.60条腿。在一个管座上插这的那种。在扳子上面还有两个USB接口。还一个跟打印机连接的接口,我想是不是他买的时候有驱动光盘,到连接到电脑上用USB或者是打印机一样的接口连接到电脑上就可以写个驱动
接口如图。

网友:
先检查一下周边的控制电路,问题是出在驱动板,但不一定要全换呀!(也不一定要重写过数据)

网友:
检查接线啊,可能有松

网友:
控制电路不会查啊。用的是外接的12V共电,里面全部是贴片 的元件,都高晕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