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硬盘变只读了如何修复呢

楼主(2007-09-14):
一块ST硬盘 鱼7的盘,变成只读了,不知道在COM里面如何修复?
硬盘

网友:
只读不能写入,充0再低格

网友:
有只读不能写的盘
这种盘高手可能有办法
我遇到过几只,都没有修好

网友:
只读盘要做N2,,22的。

网友:
效率员有只读修复 ....几秒就好

网友:
到网上下个破的春华用里面的快速修复.就可以了.

网友:
从N2做也可以.不过太麻烦了.做完了还要回写ATA

网友:
我那几只都试过从N2开始做
但SS根本开不起
认为 估计要换CERT再做,但是没有试过,不知道奏效不

网友:
清G表,复位SMART,清P表,再T2。如果不行就换N2,,22
再不行,等硬盘通电20分钟看COM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