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 D865PCD不能开机问题

楼主(2007-09-14):
今天手头碰到块INTEL D865PCD,装上CPU 触发PWOR ON开不了机,放一晚第二天通电直接开机可以正常使用,正常关机后,又不能开机,I/O换过,电池换过,找了快同样的板子,测量电压也正常,POWER ON跑线直接到南桥,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呀?

问题已解决 ,南桥问题

网友:
把SB洗下,加焊!~~~~

网友:
看内存付近的电容电阻有没有不良,BIOS也注意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悠澜客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