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硕泰克

楼主(2007-09-14):
硕泰克    SL-65KV2-CT 主板(WINDOWS2000),刚起动是正常的。起到WIDOWS2000 那个白色的画面时就不显示了。急啊!!!!!!!!!!!!!!!!!!!!!!!!!!!!!!

网友:
在排除系统问题后在检查硬件
不一定是板子问题,
有可能显卡金手指脏了也会这样的,
如果排线有问题也可能出现进不了系统的情况。

网友:
刚起动是正常的。起到WIDOWS2000 那个白色的画面时就不显示了

第一步:重装系统 ,不行就第2步换条内存条试试,还不行基本上是硬盘不好了,主板和电源相对来说发生率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