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硕泰克

楼主(2007-09-14):
SOLTEK硕泰克

硕泰克    SL-65KV2-CT 主板(WINDOWS2000),刚起动是正常的。起到WIDOWS2000 那个白色的画面时就不显示了。急啊!!!!!!!!!!!!!!!!!!!!!!!!!!!!!!

网友:
看是不是你主板有问题啦>?
系统也要考虑!

网友:
装个xp,软件问题先解决,然后硬件,一个一个排除,如果是主板建议刷bios

网友:
遇到过网卡坏 卡在那里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这个BIOS爱出问题

网友:
先排除软件 在考虑硬件 ~~~~~~~~~~~~~~

网友:
有些问题不好想的太复杂,试着先用最小系统法试试,安全模式能不能进,不行的话装系统,还不行再考虑硬件问题,这个论谈很好,很适合像我这样对电脑有一定了解,但想更深入一点的初级技术员。

网友:
修理的顺序"先软后硬"试试,

网友:
显示问题,AGP显示的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不过己经解决了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