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200 开机出现LOGO 就掉电

楼主(2007-09-14):
再开还是一样,下一步如何查
掉电

网友:
这样不好回答你,我觉得你们问问题最好是自己先动手修,修过之后再问,那样比较好一些..
你先检查一下风扇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系统最小化了,CPU ,内存,主板,风扇,散热片;CPU,内存换了;风扇正常转,出先LOGO 就断电,如何下手啊

网友:
很典型的故障,CPU座虚焊了.
处理办法是,在CPU上压一块东西.

网友:
现在发现,清CMOS 开机不掉电,出现F1和F2提示,按F1就掉电,按F2进CMOS 保存重起就掉电

网友:
顶一下,不能让它沉下去

网友:
EC和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07-12-25):
你行看是不是高压问题:如不是:你就看二级3v过的正不正常:有可能过的电压不正整所以屏一上信号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