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和老师请进来帮我一下

楼主(2007-09-14):
请各位老师和高手帮我新手一下 我想知道在不用仪器怎么用万用表测量片选信号 我不是很清楚
信号

网友:
只能用试波仪 信号一闪就没

网友:
示波器的好!!!!!!

网友:
片选信号是瞬间的低电位,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可看到电压高-低-高的变化。你在好板上多测试几次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