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烧了,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7-09-14):
一块ASROCK的板(CONROE 865GV FSB800 REV:G/A 1.01),内存槽旁边烧了!一个是一MOS管,另一个是个标示为RN47的排阻,由于都烧黑了看不清是多大的 ,请论坛里有这块板的朋友们帮忙看看了,谢谢!
由于没有相机发不上图片,不好意思.此故障位置在板的一个角,紧挨着内存槽旁边.
再次谢谢大家了!期待中......

网友:
期待 没用的  我想了半天也只是想着烧了 看不到  晕了

网友:
一般给内存供电的MOS管多由3.3V直接接到D极,G极受LM358或324这样的控制放大器来输出一个2.5V给内存供电,所以按经验,楼主先用3055这样的管子试着代换一下啊,至于小排阻,去废板的内存槽旁找一个就可以了,像这种小排阻多是给内存的参考电压用的小排阻,你看看周围的排阻上的标识再确定用多大的

网友:
管换的话没有问题!关键是排阻,就只有一个!所以不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
那个排阻是0欧姆的,哈哈,我这里有很多这样的板子,随手拿来看看就能给你说,RN48和RN47一样,都是0排阻,原来的管子用3055/9196/15N03等等都可以,个头一样就可以!

网友:
RN48,RN47是o排阻怎么理解,是0欧吗?怎么不是48欧47欧

网友:
表面标000的排阻

网友:
o排阻就是4个0欧姆排阻,就是0欧姆的,我用万用表量了!

网友:
恩,谢谢大家的帮忙!问题已解决!
RN是3.3V过来的,换了个0欧的!管不敢用3055的,换了个55N03的!
再次谢了~~~~~

网友:
呵呵,解决问题了,大家都高兴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哈哈,互相帮助啊

网友:
原来是把000烧了,主板上标了RN47,48,49随便标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