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彩显KTC 7002FD8

楼主(2007-09-14):
各位显示器高手,小弟有一台KTC7002FD8,不接信号线开机有菜单出现(正常),可是接上信号线与没接信号线一样,屏幕上出现“检查信号线”字样,测了各电压也正常,谢谢帮解!

网友:
在尾板上测试RGB信号,有示波器的话可查看他们的输入及输出的信号是否正常,还有行、场同步信号。

网友:
你的主板是好的吧~你也可以换一条线看看

网友:
各位老大,线是没有问题的,显示器让它冷很久过一会就会可以显画面,但是点一下又成了"检查信号线",再开就开不了了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测从信号线的13,14针到CPU的线路,发现是接CPU的两个101电容失容,换后OK

网友:
13.14是行场同步信号, CPU没有识别所造成的!

网友:
有菜单说明CPU和行场扫描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