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2-x的主板,开机几秒钟后就自动关机,再开时间再短一点就关机,

楼主(2007-09-14):
如题,测开关针电压,只有1.9V左右,请各位师傅指点,我是新手,刚学维修.此板原来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刷过BIOS正常,电源坏过一次后,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刷BIOS也没用了

网友:
先测一下各组电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有些电源坏后,会烧主板,特别是银河电源,我遇到很多。一般烧主板上用3.3V、5V供电的电路。

网友:
红线和橙线分别对地为160左右和102,不知道这两个算不算有轻微短路,板子有时候能过LOGO再停,再开就不到LOGO就停了,跑码在停机都能正常跑下去

网友:
主板IO损坏.更换83627一般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
我的感觉也是IO坏了

网友:
如果坏了就换个 看看会是什么结果 光讨论时没有用的

网友:
先换电源,在换io试试看。

网友:
IO坏了换吧好了回个音啊我们顶你~~~~~~~~~~~~~

网友:
w83627thf-a 能用w83627hf-aw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