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后软驱光驱循环报错.......

楼主(2007-09-14):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循环报错时键盘也不能用

只要放电后 再开机就能正常进次系统  但再重启,又是循环报错

HELP ME FOR GOD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不知道是否正确不妨一试

网友:
我很少刷BIOS  条件艰难 也许是BIOS坏了 .

网友:
你换个内存试试,前天遇到过.搞了半天,刷BIOS还是不行,换个内存好了.

网友:
正常进入系统后,到网上下个MEMTEXT来测试一下内存,如果内存没有问题

则检查主板上的一些跳线(松动,接触不良。灰尘短路)

我修机的原则:

没有思路就用水洗主板,洗完之后再去考虑其它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修机原则不错   有的时候值得借鉴...

网友(2007-12-30):
你的修机原则不错 有的时候值得借鉴...

你的修机原则不错   有的时候值得借鉴...。知识水洗后的处理。。。。

网友:
你说放电后就能正常进系统,有可能是COMS电路的问题呢。细心查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