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第一次加电正常,但一复位就点不亮的维修方向

楼主(2007-09-14):
两块845D的板子,电源插上后加电,一切正常,但不能重启,重启debug卡就停在27,换过复位键到南桥的
门电路
,也刷过BIOS,不行,请问这种板应该往什么方向去修呢?
点不亮

网友:
换上的门电路是否完好?测试一下门电路的逻辑关系对否撒。

网友:
桥有虚汗啊,看看是不是啊

网友:
看每个device的reset信号是否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