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下~9550开机没显示

楼主(2007-09-14):
开机没有显示,也没有报警,能正常进入系统~就是屏幕没有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驱动给卸载,试试,一般,是核心的问题,不过,显存也是会引起这个问题的。你用R3。测一下。。。看看能测不出来!!!!!!

网友:
看一下BIOS的1脚有没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