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机电路中南桥、I/0芯片触发条件的问题?

楼主(2007-09-14):
  大家好!
  我最近邮购了<计算机实用维修技术>这本书,这两天在家苦读,在看到开机电路篇时
结果自已最近走开机电路的一些教训,了解到要想走开机电路,必用对南桥、I/O芯片的“触
发条件”有必要的了解,这才才判断南桥或I/O后续电路中连续的是三级管,或者门电路,或
二极管。我收集了几块板子的南桥或者I/O!
  I/0:windond W83637HF_AW
             windond W83697HF
的触发条件是“高进低出、低进低出、低进高了”的那一个,另个他们工做的必须条件是什么?
  另外大家了解的845或者NF2或者KT266以上的板子的南桥或I/0芯片的触发条件、型号
有那些,想起来多少写多少,也算是经验的积累。谢了。

网友:
windond W83697HF应该不参与开机吧

网友:
要了解了,就成高手了吧

网友:
io工作条件就十要有待机的5v电压。。有得io用个电租拉低待机电压。。启动针通过电阻或者3极管连到I/O上。。触发时。电压被拉低。触动I/O中的门电路翻转。。进而给南桥一个信号。。南桥返回一个信号给I/O。在通过I/O拉低atx的绿色5v从而启动atx电源。。简单讲就是这样。。具体的可以看这得基础版块。。这的基础版块很不错的。